谁能解释一下下面这个现象

楼主(2007-11-21):
两个单片机485通信
第一个单片机电源是从12V电源用7805得到
用一根不到2米的四芯线把12V  485A  485B  GND连接到第二块板
第二块板再用7805将此12V降到5V后使用
第二块板用的单片机是AVR,所以可以用ISP板上下载程序
当下载线连接第二块板时(程序照常执行,但等同于将PC的GND连接到了第二块板的地)通信就会失败,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我在调试程序时这样连接的,

实际中想用不同的电源,通信只走两根线。

网友A:
连接时通讯失败?可能是地电位相差比较大,连接时产生干

网友B:
你的12V由什么电源提供?

这时该问题的关键。

楼主:
变压器整流

变压器整流再用7812稳压后得到的12V
不接计算机的地就不会有问题
不是连接时有问题,如果连接计算机的地和板子的地就不能通信了。

楼主:
并且不能通信时两个单片机都在正常运行程序

就是通信总失败。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B:
终端电阻是否加了?

最好贴出电路

网友B:
通过长线供电时,远端(即你的接PC ISP侧)的地电位会被垫

而PC地的引入会带来较大噪声,两个因素共同影响相当于共模干扰的加大,所以带来通讯不可靠。但这些不是必然发生的,与很多因素如PC接地噪声、长线电阻,485总线设计等等都有关。

楼主:
第一块板的电源

楼主:
第一块板的485电路

楼主:
第二块板的电源

那个5芯接口是从第一块板的5芯接口引过来的
试验时线长度不到2M

第二块板的485电路与第一块板一样。

楼主:
明白了

原来我为了防反接在第二个电源前加了一个整流桥
导致地电位相差太多
不过不明白,为什么计算机的地引入后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

网友B:
PC用的是开关电源,系统的噪声也很大

网友C(2008-01-24):
应该不是电源和地的问题

网友D:
PC,电磁干扰最严重的家电

应该是EMI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