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2460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由于买不到PA2460模块,按照PA2460的数据手册画了个PCB。
频率433MHz,输入功率5dm,输出接增益3.5dm的全向吸盘天线(高度70厘米)。
供电电压3.5V。
问题:VAPC供电1.3V时,PA2460消耗电流400mA,但是PA2460已经很烫了,但是输出功率很小,由于没有测试设备,只能靠距离判断,距离只比输出功率5dm的模块远几十米。
如果VAPC供电按照数据手册提供的参数为1.4V时,PA2460消耗电流700mA,10分钟就会烧坏PA2460。
请教用过的朋友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A:
激励够但输出功率不足是因为电路失配

如果你的PCB正确,焊接也没问题的话,那只能说元器件的选择有问题。另外也得注意输入信号的品质和阻抗。

楼主:
我怀疑以下几点:

1.除了数据手册要求3个电感需要用线绕电感,其它的电感使用的都是多层的,都换成线绕电感是不是会好些?
2.是不是VAPC的供给电流不够?
3.PA2460的散热使用PCB大面积敷铜,造成散热不好?
4.信号源与PA2460输入端使用阻抗50欧的屏蔽线质量不好或过长(20厘米)?
5.PA2460改为6V供电是不是会改善?

网友A:
电感必须全部用绕线的,而且电流值要足够

其它的只要是符合手册中的规范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2楼正解,阻抗失配,驻波比大,功率不能全部馈送给天线,

很大部分返回给IC,因此IC很容易烧

射频电路不是那么好调的,特别是没有合适的仪器时...

楼主:
谢谢chunyang、xwj大哥

开始动手改进

网友C:
就是输出失配

没别的
呵呵
这种大功率的433M的PA,不知道又要害多少人走不归路

网友D:
是啊

用max2235放大915m信号,
可到30dbm,   到现在还没搞好.  (中间居然maxim说我们买的是 假片,给了我们几个样片,  马上准备测试)
功放真的是害人不浅的东西.  感觉
1 可以适当提高功放的电源电压
2 一般功放的电源有好几组,一般分3组放大,  要星形布线
3 输出谐波滤波和阻抗匹配

网友C:
提的越高烧的越快,呵呵

谐波抑制和阻抗匹配有时候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远距离传输,加上这种大功率PA后,成本不见得比数传电台或者手机网络便宜。PA也非常容易烧掉,在没有接天线就开机或者天线接头接触有问题的情况下

楼主:
数传电台太贵了

我问了几家,便宜的价格都在1k左右。

网友E:
为什么要用绕线的呢?
ps,LZ,我始终认为你一直试图制造电池起爆器.

网友A:
回楼上

大功率PA对电感的精度、Q值、自谐振频率和内阻等参数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应该用绕线电感。

楼主:
PA2460调试成功

准备再加一级PA(RA07H4047M),输出功率至7W。

网友C:
2460买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A:
还加一级?!嘿嘿,大家这下知道433M为什么这么“脏”了吧

楼主的信道一开,方圆数公里的同频信道全完蛋!

网友C:
要不搞个UHF频段的发射机

几千w的那种,可以覆盖100公里半径的范围,搞个定向天线还能扩大到200公里
在夏天没准欧洲人都能收到信号
哈哈

楼主:
回:木头东瓜

PA2460,样品价格 20.00/PCS

楼主:
回:chunyang

听取你的意见,不应该再加了。
不过我调一下试试,不准备实际应用。呵呵。

网友B:
哈哈,东瓜还想在UHF频段玩唢呐啊?

网友C:
嘿嘿

俺一直在玩啊,有单要做,不过我玩得不是全向的,是定向的天线阵,嘿嘿,也能几百公里

网友F:
查查接地

底部要接地良好,不知你的接了吗??

网友G(2008-05-17):
请教PA2460工作在470~480MHZ之间参数和电路怎样计算?

网友G:
PA2460要是工作在470MHZ~480MHZ下怎样?

那么PA2460要是工作在470MHZ~480MHZ波段下元件参数和典型电路应该是怎样的?各位有没有方法可以计算,和提供典型电路??

网友H(2010-01-22):
谁有433M的电路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对!扔掉天线及那电缆。
先用铁丝实验下板子再说

网友J(2011-10-16):
正常无线领域的应用,是有严格的标准和对应的规范制度,实际应用中很乱.
而且对于一些PA很多会"挂羊头卖狗肉",也就是采购到PA以后,重新打磨表面,以便迷惑一些想copy的

RF不好做,RF加PA应该就更不容易了

网友K:
这个东西玩多了,PA2460  它最大的性格就是发热 哈哈!功率问题主要在参考电压  还有输出几个电容。输出我的匹配电路不是按照数据手册的  有点点变化。8脚的参考电压对功率影响也很大   8脚输入的电流要比1脚大很多 ..............折腾吧

网友L(2013-07-11):
你好!请教下你PA2460 这个射频功放是怎么调试成功的呢?
我这个板子 一点都没有放大

网友J:
要有设备,一级一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