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中出现微小电感电容怎么办

楼主(2007-11-27):
我设计了一个LC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375MHz,里面计算得到了0.18pF 的电容和0.5nH的电感,请问我该怎么办,这样的器件有吗?或者是不是要改用其他的滤波方式,请高手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选值不合适,可能你给的条件不合适

方程有多个解,必须选择符合标准系列的特解。

网友B:
同意chunyang的看法

没有这个器件就白设计了,呵呵

网友C:
应该是没算对吧,也许阻抗变换时搞错了?

网友D:
呵呵,怎么用这么小的电容?那你到时怎么生产?

就算有这个器件,但你的分布参数的影响怎么办???

楼主:
多谢

多谢楼上几位,我是按照一本设计手册的表格做的,仿真结果没错误。我在找找相关资料,改正一下。

网友E(2008-05-06):
下面的方法不防试试

你在需要加电容的位置,分别焊上两根漆包线,然后将两根线绕在一起,根据滤形情况可以适当的将漆包线减短一些。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