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现在的蓝牙方案已经很成熟了,按照参考电路接上,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小弟在用的过程中却还是遇到了困难。

首先弄了个USB蓝牙模块,插在电脑上就能用了,出现的玩意如下:

 COM13  传入

然后用了下益光的YG-202M,连好后,界面如下:
COM10  传出
COM11  传入

不是很明白这些传出,传入的意思。

让我的理解,就是从COM10发数据,COM13能收到数据,结果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一般蓝牙相连的时候都需要什么密钥啊之类的,感觉在单片机上可就不好弄了,望chunyang兄和各位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过。

网友A:
这你得看该模块的文档,不同模块的差别可就大了

    你的蓝牙模块是USB接口的,这非常不适合用在普通嵌入式系统中,需要加载接口驱动,虚拟出USB“串口”,然后分两层运行协议,而且你的MCU系统还得实现USB Host。你应该选用TTL电平的串口接口透明传输型蓝牙模块,然后根据其操作说明编程应用。不过,用于MCU系统,蓝牙并不合适,也无优势,需要高带宽的话,用2.4G的数传信道比较好些,带宽无所谓的话,1G以下的信道更可选择,传输特性则会好得多。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

现在选用的就是TTL电平的串口接口透明传输型蓝牙模块。

我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USB蓝牙是用来做实验的,看他们之间的通讯怎么样?

用的是益光的YG-202M蓝牙模块,我就直接把它TTL电平的串口和单片机的串口连了,都是3.3V供电。

蓝牙连接都需要一个密钥的,现在的板子上没有LCD,想显示输密码也没办法,郁闷中。

好像可以让厂家把软件版本改的不需要密码。

网友A:
一般叫“ID”的

用以区分不同的设备,你得仔细看看模块的操作说明。

楼主:
这是我发给技术支持的邮件,chunyang兄看看

假设以YG-202M为主机,另外的GPS蓝牙为从机。

    1,从机的选择。

       我这边的控制没有人机交互界面。

       如果找到好几个蓝牙模块的话,我这边就没办法选择,看您那边有没有第一次找到蓝牙就直接连接上的版本。

   2,密码的设置。

      可能从机的密码都不一样,客户那边要求密码是能设置的,您那边看有没有比如说发条串口命令就可以把从机的密码输入进去的版本。

   3,有多台机器曾连接上的情况。

      蓝牙好像都会保存曾经连上过的蓝牙模块,您那边说最多可以保存8个。

      现在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YG-202M已经保存了8个模块的ID,再次打开时,又寻找到了不是这8个模块之一的模块,这种情况下,YG-202M会怎么处理。

      如果没有处理的话,有没有那种有什么操作可以清空这些已经保存的模块ID。

网友A:
呵呵,你的这些问题都是和产品固件设计相关的

只能靠厂家解决

网友B:
...

可能你对蓝牙不是很了解
1.你这种情况 一般是找到第一个设备就会和它连接,但是必须要两个蓝牙模块的配对密码是一样的。否则是不能连接上的
2.蓝牙密码一般是有一个默认值,假如你要想修改的话,则必须要修改模块里面的程序,使用键盘输入或者其他方式得到密码
3.保存8个设备是值记录8个设备已经配对过,下次连接的 时候不需要输密码。假如有第9个设备配对的话自然就会把第一个记录清除

网友C(2008-01-13):
传入与传出

传入与传出,指的是主动连出,用COM10,被动连入,用COM11

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