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与msp430f169的串口能直接相连吗?

楼主(2007-12-02):
msp430f169发AT指没有回复。。。???

我是将mc55的txd0脚与msp430f169 的txd0脚直接相连。的。
mc55的rxd0脚与msp430f169 的rxd0脚直接相连。
再共地。
代码中用printf("AT ")和printf("ATD13512341234;");发过去,没有回应。。。不知为什么???

楼主:
之前,

之前,
我是将单片机串口,uart0发向pc机试过(经过232芯片),F169发送正常,没有问题的。才改接到,mc55模块的。。
还有,我在pc端通过串口调试软件,通过232芯片,对mc55发AT指令全正常。。。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惑。

是不是msp430f169和mc55不能直接相连。。???

楼主:
msp430f169用3V供电,mc55用4.2V供电的。我看了一下,技术文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VILmax = 0.5V
VIHmin = 1.95V, VIHmax=3.3V
VOLmax = 0.2V at I = 1mA
VOHmin = 2.35V at I = -1mA
VOHmax = 2.73V
//输入高电平,也是满足,要求的。

楼主:
有谁用过,mc35的,tc35,还有mc55的。它们的接口应该是一致的。
是怎么接的?

网友A:
模块启动了吗?

先要确保模块已启动才能进行操作。

楼主:
启动了

启动了,我用机拔打,模块,

有回铃音。。。。

就是发进去,没反应。。

楼主:
单片机,单独和PC连试过。

mc55,单元和pc连试过没有问题,,。。

这两天很是郁闷。。。

怎接到一起就出问题。。。发AT指令没反应。

网友A:
你确认连线正确吗

TX-TX,RX-RX。

楼主:
是的。

确认了,好几遍了。。。

再加47K的上拉也没回应。。。

楼主:
郁闷

郁闷

楼主:
真是怪了。

我现在,这样发;
一、

MCUuart0-->232(1号)==232(2号)-->MC55。

还是没有回应。。。

二、这样是OK的。

PC-->232(2号)-->MC55。

三、

MCUuart0-->232(1号)==232(2号)-->将232(2号)txd和rxd短接。

发什么就回什么。。

没问题嘛。。。

怎么这样,,,
邪了门。。。。

大侠们,救命啊。。。。。。

楼主:
经过测试。

经过测试。
二、三情况,都成功。]

一怎么会,不成功呢。。

网友A:
那只剩下波特率问题了

你的MCU波特率不准。

楼主:
是的.

是的.chunyang,大侠...
我也这样怀疑,,

但是,pc能接受到, 是不是pc的容错特强呢...???

我现在,要打晶振的注意.了.
串口,我是用西铁城的.32.768K做Aclk,再选Aclk做,时钟源,再分频的.

西铁城的品质应该是可以的.难道是假的.....???

网友A:
不好说谁的容错性更强

你选用的晶体频率过低,如果采用较高波特率时确实可能误差过大,降低波特率试试。

楼主:
chunyuan大侠,OK!!!!!了。。

好了。大侠。。。

原来真的是,波特率的问题,,pc的容错是比较好。。

mc55要求要高一点吧。。。

这和msp430f169,的波特率形成机制,有关系。。

用32。768K晶振,降低9600误码率比1200的误码率高出好多。

1200就OK;;;

如果要用9600,要用1M以上的。。晶振。。

多谢chunyuan,大侠了。。。。

楼主:
更正,

更正,“用32。768K晶振,降低9600误码率比1200的误码率高出好多。”

用32。768K晶振,9600误码率比1200的误码率高出好多。

网友A:
发现问题的根源就好

楼主:
有机会一定请大侠吃饭啊。

网友A:
哈哈,有人请吃饭当然好了

可别像那个小田鼠,每次说请我吃饭就自己下馆子大吃一顿,美其名曰替我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