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m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07-12-03):
使用的Modem芯片是 Conexant公司的FM336plus,偶尔上电时会有发热现象,此时CPU不能对其进行配置,但是重新上电后可能又恢复正常了。不知道有人用过这款芯片没?遇到这个现象没有??谢谢!

网友A:
外围电路的问题,发生闩扣效应了

重点检查与该芯片相连的其它具有强上拉输出的芯片及电源,特别是不同电平逻辑的接口和是否存在过压使用。

网友B:
搂主,把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们工程师专业高搞这方面的,可以来咨询哦

网友C(2008-03-27):
MODEM

从事计算机网络通信产品系列工业MODEM、嵌入式MODEM、家居布线交换机模块等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网  址   http://www.szmode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