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RF定位的专利,讨论一下看看。

楼主(2007-12-04):
申请专利号 200610086293.5 专利申请日 2006.08.30
名称 井下作业人员超声波定位系统及其定位方法 公开(公告)号 CN1924604
公开(公告)日 2007.03.07 颁证日
优先权  申请(专利权) 合肥伟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230031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399号2幢705室 发明(设计)人 顾 宇;周康源;哈 章
国际申请  国际公布
专利代理机构 安徽省合肥新安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人 何梅生
摘要
井下作业人员超声波定位系统及其定位方法,包括嵌入安全帽的移动终端、巷道中的基站和网络连接的管理中心,管理中心通过网络设定基站参数,基站每隔一段时间通过射频无线通讯信道发射一个脉冲触发信号,并同时发射一个超声波脉冲序列,移动终端记录其收到触发信号时和收到超声波脉冲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根据已知的超声波传播速度和所记录的时间间隔计算得出移动终端和基站之间的距离;根据不同的载波频率判断信号源方向,移动终端将距离、方向和对应的基站编号,及其本身身份信息通过射频无线通讯信道发送至基站,并由基站传送给管理中心,在管理中心动态显示作业人员位置。本发明定位精度高,可广泛用于事故救援、井下人员调度、监控、考勤等井下作业人员的超声定位。

楼主:
普通的Mic可不可以接收40KHz的超声波?

构建一个自选频率的超声波滤波解调电路难度大吗?比如51KHz,带通+-0.5KHz。

网友A:
难度不大啊

呵呵
那玩意儿一点都不好
要我说还不如直接用伪码序列测距再定位
这东西申请啥专利?现在市面上貌似都有产品卖了
上次还见一个学生在show他的超声波+RF定位系统了

楼主:
伪码序列测距准吗?贵吗?

网友B:
意义不大

玩文字游戏。

楼主:
不讨论专利的意义,这种技术方案可行吗?

网友C:
放在外面可能还行,放在矿井里...

嘿嘿...

网友D:
理论一下

网友E(2008-01-05):
脸皮的厚度?

好像原理是:基站发送一个RF信号,移动终端受到后马上用超声波发送一个回答信号,基站在发送完RF后开始计时,受到超声波信号后停止计时。这段时间×超声波的速度,就是距离,忽略RF的时间。
国外教课书上有现成的例子,室内可以做到2cm精度(最大)。

网友B:
超声波本身可达1CM的精度

问题是井下环境反射严重,电磁遮蔽效应和传输多经也非常明显,这类方案在井下环境不会有实用性。

网友F:
井下!!!看到这两个字就知道没戏

无线传输没问题,几十年前就有泄漏电缆作井下无线通讯了。
问题是超声波在不同介质间传播,多次反射,多次变介质,你咋弄法?

楼主:
空旷区域行吗?

比如港口区、公交站场?

网友E:
书找到了

哈:《无线电传感器 网络协议与体系结构》 Holger Karl ,Andreas Willig 著,在P206页上。ISBN 7-121-03506-5 对比一下,看是不是专利抄教科书的。哈哈

网友G:
超声波~

   悬乎

网友H:
空旷地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