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485芯片问题

楼主(2007-12-04):
最近486转换器上的75LBC184芯片被换成了65LBC184,从资料上看这两个片子只有温度范围的差别,可是实际用起来使用65LBC184的转换器和终端总是不能通讯,需要拿万用表表笔点在A、B线上才能通,75LBC184则没有这个问题.请问下各位这两种片子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加个上拉下拉试试

加个上拉下拉试试

网友B:
电平容差和输入阻抗不同所致

你是否加有终端电阻?详细原因需要贴图帮你分析。

楼主:
是偏置电阻吗?

楼主:
终端电阻仅在主机一侧加了一个120的

终端没有加。

网友B:
终端电阻两边都要加

你的电路莫名其妙,Power2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Power2是个2匹的插座

工业品,呵呵!中间那一堆二极管和电阻是个保护装置.

网友B:
你的保护电路不对

要去掉Z1,不过这样的“保护电路”是没用的,正确的用法是采用肖特基二极管分别对电源和地钳位,然后A、B分别对地加个TVS。

网友C:
我看了公司的硬件,就只在AB间接了个双向的TVS管,

我看了公司的硬件,就只在AB间接了个双向的TVS管,这样能起到保护吗?

网友B:
不能,都是在想当然

要分析保护哪里,机制是什么。

网友D:
J1,只有两针,说是公共线/地线没有接地方

5-是什么意思?

楼主:
Z1是个放电管,外接的有保险丝

J1没有接地端是因为网络结构太复杂,地线接了反而不如不接,这是实验证明过的.5-是一组5V电源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