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口还剩两条线,请教一个通信问题.

楼主(2007-12-06):
目前除电源,地线外
一个项目中仅有两条线,通信距离大约为2m左右
一个主机带6个从机的样子
由于板上有rs232以及i2c,我想了一下方法:
1. I2C通信 可能需要加总线驱动器,问题是加上驱动器后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2. RS232转RS485 ,但半双工通信控制好象不好弄,不知如何控制,网上看到一个图直接用rs232的tx 同时用来控制收发,但我觉得协议需要明确,不然非常容易冲突,细节我还不太明白,另外我的传输线,不是屏蔽双绞线,一根线上同时传输的有电源信号还有其他控制信号.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就用“RS232转RS485”就可以了,IIC只适合于板内传输

别说2跟线,就算一根线或只有电源线都有办法的。

网友B:
LS的,电源线也得2根吧

网友C:
电话就是只有电源线么

网友D:
用485是最简单且可靠的方法

速率不是很高的话,可以不用进行收发控制,将发送信号反相后接485芯片的收发控制引脚同时偏置总线即可。

楼主:
谢谢,有一点还不理解

将发送信号反相后接485芯片的收发控制引脚同时偏置总线即可。
这个怎么理解?

当发送数据时,发送信号会输出高低不同的电平,反相后,会使控制引脚的RE和DE也来会变换?

另外 xwj的只有电源线的传输方式如何实现?  在电源线上串差分信号是可以,象PoE,关键如何简单实现?

网友D:
该方法是发0不发1

逻辑1靠总线偏置实现,自己分析一下时序就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