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FM1702读写Mifare卡不成功

楼主(2007-12-08):
现象:
1. MCU读写FM1702寄存器成功。
2. 向Mifare卡发送request all 命令,没反应。
3. 测试FM1702的MFOUT引脚没信号。后来又看芯片资料说需要将SignalToMFOUT位置0才能使用MFOUT测试引脚。但是在芯片资料中没找到这个设置位。给复旦微电子打电话没人接。气愤!!
4. 检查了硬件和软件,没发现什么错误。周围没有做过射频的朋友,所以来21ic请教。 等待热心人士的帮助。。。

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不好说了

确实应该是设置问题,但手册中应该有载明,这颗芯片是复旦做的?

楼主:
复旦微电子的产品

恩,是复旦微电子的产品。本来是要用rc500的,但因为这个国产的芯片可以与rc500兼容,且价格便宜,于是方案采用他了。但是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困扰几日了。没能解决,感谢大家提供解决的线索。。。谢谢。。

楼主:
问题仍未解决,在线等待热心人士。。

问题仍未解决,在线等待热心人士。。

楼主:
今天读写FM1702的E2PROM成功,但还是不能寻卡。

一位朋友说如果读写E2PROM也成功的话,那就是天线的问题了。。。现在正在检查天线中。。。

网友B:
同事正要用500芯片,不知道楼主搞好了没有?

记号。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但有些进展

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有进展:
1.  没有动作的情况下。测试天线,有正弦调制波,但经计算不是晶振频率13.56MHz。
2.  向mifare卡发送request命令时。测试天线,有短暂的停顿,但波形没有什么变化。
我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
1.  命令没有发送出去,也就是说没有从TX1、TX2引脚发送到天线上。这样的话,那就是FM1702的问题了,可不大可能,因为FM1702能读写寄存器和E2PROM。
2.  命令从TX1、TX2引脚发送出来了,但是我天线没布好,故信号被淹没。这也不太可能,因为我测试天线观察不到一点变化。
3. 命令已经发送到卡上,卡没有返回数据。但是我已经换卡测试了,也读不到。

此问题已经困惑我十来天了,朋友们再帮忙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错呢。。
如果我问题解决,我会及时总结出来,给大家分享。。。
各位看官若有对此问题有看法的,还请不惜笔墨多言几句吧。谢谢。

网友C(2008-01-10):
确认22脚电容是103吗?有些图纸说102是不对的。

我用ti430做过了,还可以,你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仍未成功!!!!

到现在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头都大了!! 恨我真笨啊!!

网友D:
寄存器是不是没初始化?

BitFraming  写入07H
TxControl   写入5BH

你在看看TX1与TX2频率13.56MHz对不!
我也在用这颗芯片。咱俩处在同一阶段。呵呵。真巧!

网友E:
兼容

你用过rc500吗?直接把rc500用7102替代就行。

楼主(2008-02-14):
换RC500,并使用RC500的程序包,成功!

问题有进展:
1. 使用FM1702时用示波器没有测MOUT端口没有调制信号,且天线电压较低,低于4.5V。在网上查到资料若天线电压低于4.5v会影响数据传输。
2. 换成RC500。测MOUT端口有调制信号。且天线电压为11V左右。
3. 使用RC500的程序包,有时能寻到卡。
4. 仔细检查后,增加电源的滤波电容,可以读卡号!

至此,我的读卡器已经可以读到卡号了,总结原因:
   1. FM1702不适合我(别人有能做出来的,不能怪人家芯片吧,只能怪咱自个了,呵呵)
   2. 电源电压的不稳定,极大的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交流,谢谢。

现在在读写卡片E2PROM的实验中。。。。

网友F:
fm1702完全可以替代RC500,只是可靠性不如RC500

1702比较容易输出过流烧掉。替换rc500完全没问题!!

网友G:
楼主没有把问题说的清楚,没办法帮你

1,读头的软件部分,RC500和1702的程序除了写卡程序外,其他都是完全一样的
2,FM1702的电源电压比RC500宽,我在F1702上面,做到3.3V可以读卡,只要你的CPU支持低电压工作
3,如果RC500能够正常寻卡,我想很大的可能是你的天线调谐电容不对,需要调整下,可以从200P到470P的调整

网友H(2012-09-28):
一看前辈们几年前搞这东西,可我现在才学。唉!!!

网友I(2015-12-29):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单片机控制RC522时,RC522寻卡函数中有一句话是: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设置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为7bit,小弟查了好几天也没搞懂,为什么要发送7bit 而不是8bit呢,跪求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