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评一下方案

楼主(2007-12-09):
现在有一个系统,需要一主多从的通信方式,均为单片机。
如果不使用RS485电气转换,直接将各个单片机的UART挂到总线上是否可行?
即:
    主单片机的TX同时连接6个从单片机的RX,每个从单片机的RX通过一个二极管再连接主单片机TX,就可以避免逻辑短路。
    协议上使用寻址访问方式。

此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TX隔离后就行

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隔离。

楼主:
偶也是这么想的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保证速度,而且压降不大。

多谢chunyang大哥支持!

网友B:
直接ttl传输,距离不能太远!

网友C:
楼上在中山哪个地方啊 ? 有空可以去拜访你么??

网友D:
肖特基太贵!

我们就用1N4148就可以了

网友E:
CCCC

485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接口而已, 你不怕弹片机被串入的高压消灭, 你也不怕
接受到乱码,并且你对弹片机的驱动能力很有信心, 别浪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