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芯片性能最好的是哪一款?

楼主(2007-12-10):
撇开价格与供货不讲。
市场上做模块的大部分似乎都用的CC1020。
Semtech的XE1205指标似乎最高。
请chunyang给普及一下目前无线数传芯片的情况。

网友A:
这个不好直接比较

    评估性能应该在统一的条件下,但事实上没有厂家愿意这么比较,以Xe1205为例,该芯片是目前市场上单芯片收发IC中输出功率最大的,自然通讯距离最远,但在发达国家市场,这个“优势”没有任何意义,于是那些单纯靠提高输出功率的厂商基本无法在市场中有较大的影响力,Xe1205的生产商本是Xemics,但最终该公司还是因市场问题经营上无法为继而被收购,这与Chipcon被TI收购的性质截然不同。
    正确评估RF芯片的性能应在统一的输出功率下进行比较,但这样的比较Xe1205、ADI7020等超标芯片就没有优势了,CC1020则是在完全合法的芯片中综合性能较佳的一个型号,我目前使用的Integration平台的设计虽然很有特色,但该平台采用的技术过于前沿,导致输出功率指标无法做的足够高,所以在无功率限制的比较方面非常吃亏,即使离合法的功率上限都有明显差距。我正在启动一个新的平台,该平台与CC1020在绝对性能的比较上相当,待商务方面的问题解决后,届时会向大家公布。

楼主:
xe1205接收灵敏度也比CC1020高。

我各个厂家都搜来看了,接收灵敏度就xe1205最高。
会不会是虚标的?

网友A:
还要看接收灵敏度的测试条件

不同芯片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仍然要在同一条件下进行比较,虚标则不会。

网友B:
我觉得ADF7020最好

发射13Dbm,接收优于CC1020.而且还是AD的,

网友A:
Xe1205的指标更高啊

但不在同一标准下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

网友C:
其实指标高一点有好处

标10dbm,使用者很少有条件做到10dbm,标-100dbm灵敏度,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在现有条件下。
所以我觉得将指标做高一点后,对使用者还是有好处的,损耗一些以后刚刚好

楼主:
ADF7021,123dBm@1kbps。2.85美金。

目前找到的是这个最牛,逼近理论极限了。

网友D:
我就在用adf7020

ask模式做 uhf的reader,
外加功放,功率到27dbm以上, 接受在86.4khz速率能到-100dbm灵敏度.

做了这么久还是没有读到标签的返回,  郁闷,

做epc g2协议时候,  发现发射pie编码数据时 用频谱仪  看功率曲线是移动的(但是如果发送方波就没这种情况,  搞得现在怀疑vco不稳定)

大侠门有没什么指教啊??

网友C:
成FSK啦

楼上的
呵呵
不稳定不见得是内部VCO的问题
看看你的IC支持这么高的数据率么?

网友D:
手册上说的ask支持64k

但是改 外部 电路可以修改,  接受没问题,

(测试过无线通讯,  收发 编码数据为86.4k是没有问题的,能够正确的解码)

网友E:
有这样的不?

"飘"的那么厉害啊?

网友F:
cc1020的输出功率不是10dbm

不加PA的话,CC1020配制输出10DBM。但实际电路我可以调到12DBM!

网友G:
求助

通讯距离达到20--30KM的模块有没有?
大致功率要多大?

网友H:
数传电台

网友I:
芯片性能

无线芯片的性能太多了,你具体指的是什么,各个芯片有都有各自的的特点!如价格/功耗/速率等等,要具体而论!

网友J(2008-02-27):
无线数传芯片介绍

CMX589A 低电压、高速4kbps-200kbps的GMSK Modem,带有串行控制口
CMX969 4级MOTIENT/ARDIS FSK RA-LAP Modem
CMX909
CMX990 GMSK数据封包Modem及射频(RF)收发器
CMX469  4.8K 4L-FSK MODEM;
CMX7143 .....

详细资料,请发邮件索取

Jacky@walaey.com

TEL:13823282942

网友K:
楼主: 无线数传芯片性能最好的是哪一款?

这个有的比吗?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应用中各自选自己的需要!
若真有一款能说自己是最好的,估计在这方面早就是他的天下了!也不会有现在百家齐放的局面!
只能说各取所需吧!

网友L:
据说无限发射功率不能超过10dbm的,是不是有这个规定的?

网友K:
同意LS前辈的!规定那是当然要的啊!国外更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