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ADF7020-1模块与CC1020模块能不能在同一基带上进行通信

楼主(2007-12-11):
(无正文)

网友A:
何意?

无线信道发生干扰的条件是“三同”-同时、同地、同频,其中一项不存在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两个模块能在同一个频率通讯就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指互连那未必

频率、调制方式和调制带宽、码流率、同步方式、编码方式等等均相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