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可以增强电磁波接受的办法吗,加个线圈或...

楼主(2007-12-12):
 我要做一个不 装电池的 来电闪,让它来电时候就一直亮,  我 只能 让它在一些功率较大的 手机上使用,还要离手机比较近.
   有 可以增强电磁波接受的办法吗,加个线圈或...不可以用电池提供能量.请赐教!
   可以一个功率增强的东西吗 ,不 用电池提供能量.

网友A:
参考永动机制作方法
或者参考太阳能利用方法,用个大锅收集能量

楼主:
能 告诉我大概的 电路吗

能 告诉我大概的 电路吗

网友B:
这不是电路能实现的

你的想法违背了物理规律

网友C:
只能向周老虎那样,做个假的吧。

212ic里这帮家伙死教条,帮不了你,找山西周老虎那帮人吧,兴许行。

网友D:
无线电能的传输?

lz意思是用手机信号来带动一个灯吧

好像最近试验成功了电力的无线输送  各位可以查查资料

不过做在你这个上面又点勉为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