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300MHZ~500MHZ的无线发送和接收项目,必须要哪些仪器?

楼主(2007-12-12):
请问做300MHZ~500MHZ的无线发送和接收项目,必须要哪些仪器?除去万用表和20M的示波器,另外频率计和扫频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水平

有的人只需要频谱
有的人还需要网分
不过楼主你需要啥,俺看不出

网友B:
频率计是测量频率值的,扫频仪则是测频率响应的

    一般用频谱分析仪就够了。我是靠一台万用表起家的,还是指针型的,得想很多办法来间接测试。当年不像现在,频谱仪才几K,与工资对比,当年最低端的频谱仪价格也相当于现在大城市的一套3居室住房,而且还不能按揭,除了万用表还真没脾气,但不能因此就做不成事嘛。

网友C:
e

仪器,仪器~~~~~~~~~~~~~~~~~~~~~~~~~~~~~~~~~~~
谁送我台网分我免费给他兼职5年~~~

网友D:
要看你这项目的具体要求,
可以什么都不要,也能做得好

楼主:
详见<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元件参数该如

详见<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元件参数该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