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用德生的收音机收FM,效果很不好,但mp3上的收音机却很

楼主(2007-12-13):
而且我的收音机收有些台,每隔十几秒就有爆音出现,然后就好了。这些是什么干扰呀?用德生的收音机搜索电台,现在变得非常困难,是不是手机,小灵通机站的干扰

网友A:
德生收音机海了去了

你起码说说型号吧,哥哥
5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长了
你那是收音机坏了

网友B:
应该是收音机有故障了

楼主:
有的台很好,但是电台的搜索很困难,非常难找到位置

不会是坏了吧,偶刚买的呀

网友A:
如果不是PL系列

或者HAM2000
抑或BCL系列
就不要提了,都是垃圾货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收音机灵敏度过高

到了信号强,干扰大的地方就不行了。
而灵敏度低的收音机反而好用。

网友B:
电台搜索很困难?是电调谐自动搜台的吧

那灵敏度高了在大城市是有问题,经常锁定噪声源,用传统手调的最好,顶级超高灵敏的收音机仍然多用手调的。

楼主:
我的德生收音机型号是R-911,手动收台,很难锁定电台频道

手动搜索电台时,76-98兆赫之前的电台和电台之间都相隔非常近,而且调节的时候噪音和电台裹在一起,分不清是干扰还是电台,而且一个电台在很大的范围都可以搜索到,就是听不清
我的mp3上的收音机是自动搜索的,反而很轻松,锁定电台很容易

网友B:
那可以肯定是你的收音机有故障了

网友A:
把911扔河里去吧

选择性很差,在大城市这点很重要

楼主:
z

如果不是PL系列
或者HAM2000
抑或BCL系列
就不要提了,都是垃圾货

冬瓜说的是不是那种体积很大的型号,我爸就爱用他收美国之音这类敌台

网友A:
PL系列是便携机器

网友:
偶的1102收的台太多了,但FM有些台怎么也不太好

总感觉声音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