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时延请教

楼主(2007-12-13):
图片没弄好,将就看吧
图片中上下分别是两个不同的电路,其中A1都是用的LM339;
下半不分是:
COUPLE是检波管的检波信号,经过LM318放大,再通过339比较输出BJ1,
而上半部分是:
COUPLE1和COUPLE2两个都是检波管的检波信号,经过339比较输出BJ1.

问题是,下半部分的BJ1相对COUPLE的延时才0.7us,
        而上半部分的BJ1相对COUPLE1的延时却达到了2us以上,
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你得用示波器看比较器输入的信号波形

上面电路的RC并联回路会有影响,信号本身的相位、幅值等也有影响。

楼主:
信号本身也会有影响吗,应该是电路带来的吧

楼主:
两个比较电路基准不同

其中一个是与一个稳定的电平比较;
而另外一个是两个在变化的信号比较.与这个会不会有联系呢

网友A:
仔细想想信号之间的关系吧

网友B:
俺想不出来要迷糊了~~~今天说个早觉~~~

网友C:
是不是两个BJ1信号幅度不一样

导致需要不同的信号建立时间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