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M,不知又被哪一点给困住了,请指教!TKS!

楼主(2007-12-13):
客人指定要用GSM的CSD业务(虽已落后,但客人指定),原以为就像两串口直连,轻车熟路,结果又给我困住了!
************************************************************
1:办好一个主叫,一个被叫的GSM数据业务的两张卡,分别置入两GSM模块中,主叫为BENQ M23A,被叫为SIM300,两GSM模块都采用三线的半串口通讯19200 baud rate,一切指令正常操作,均可打电话和发短信。用串口助手调试,主叫A呼通被叫B,主叫返回CONNECT 换行后又来一个AT ,  同时被叫返回CONNECT 9600 ,看到这几个字符,以为事情差不多成了,我就从主叫方串口助手里随便发字符,被叫这边的串口助手里为什么就是看不到一个鬼影?直到主叫 +++ ATH退出。
============================================================
2 监于以上GSM MODEM没有连接成功,我又找了两个笔记本,借其内置电话线的MODEM,同样还是开串口助手,拨号,连接,出现" CONNECT 33600 .V42 "(好像是这几个字符,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连接上了的意思),我同样还是从主叫打字符,被叫那边同样还是看不到一个字符,好像我打+++ ATH也没反应似的,最后只好拔掉了主叫的电话线,就在这一该,被叫那边的串口助手里,把我刚刚发的字符给全部显示出来了,请问这正常吗?为什么不是主叫发一个字符,被叫这边就能收到一个?
------------------------------------------------------------
 请回复时,按以上两问题分开回复。
 谢谢!再谢指教!

网友A:
请版主和各路好汉帮忙看下!顶起来!

网友B:
你需要使用RTS和CTS信号

否则要对Modem/GSM模块进行适当配置,具体得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