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求助

楼主(2007-12-14):
数据采集,然后定时发送出。
一个接收机能同时接收至少8个发送信号。(CDMA还是分频更优?)
距离10--30km。
数据传输速率要求不高,1.2kbs足够。
发射模块成本要低,尽量低,消耗品;接收模块成本可以不考虑(不超过10k吧)
实现这样的想法,各位有什么好建议?
或者谁手上有现成的模块,可以考虑购买;合作,兼职都可以考虑!(上海)

网友A:
建议先阅读法律条文

    10-30公里的通讯距离还是“消耗品”,先不说是否合法,这个通讯距离下需要的成本谁也无法承担的起“消耗”。
    先说说你的详细用途吧,很多人拍脑瓜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否现实还都藏着掖着...

楼主:
先说技术上的问题吧

接收模块不是消耗品;
数据采样,无线发送,远距离移动接收,就这样的东西;
至于成本,以后每个发射模块能不能控制在100块之内?
当然首先是性能优先了,然后再谈成本。
对于法律问题,暂不考虑行吗?

网友A:
你少写了一个0而已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先不说是否合法,这个通讯距离下需要的成本谁也无法承担的起“消耗”。

楼主:
能不能多说几句

我是完全不了解 所以在此求助。

想知道实现这样的功能,一般情况下成本要达到多少?

至于能不能消耗的起,这是用户的问题。但至少是先完成技术指标,再考虑别的了。

网友B:
100块把1变成5还是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