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和AVR单片机通讯需要电平转换么

楼主(2007-12-20):
sim300端口最多支持3.3伏电压,而avr的可以到5伏,那么两者串口通讯时是否需要电平转换,希望各个大虾告知,万分感激!!!!!!!

网友A:
需要!

如果你买了模块,相应的代理商应提供一些资料,其中就会有这部分的说明!

网友B:
电压不同时串个1K电阻即可

但AVR与模块互连的端口不能配置成强上拉。

网友C:
如果AVR跑3.3V就不用

如果AVR跑5V,则要做电平转换,可用两个PNP的三极管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