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AP的容量问题

楼主(2007-12-21):
看了一下网上的**,说一般AP可以同时30人正常使用;高端一点的大概可以支持50人的样子.
有什么方法可以为AP扩容呢,谢谢

网友A:
用某台PC做子AP即可

不过这样做的意义不大,带宽太有限了。

楼主:
对啊,我现在测试就是用一台PC机做服务器

可是,我只用一台笔记本和它互联测试.如果我想测试AP的容量的话,怎么做呢?不可能用N多台笔记本同时连一台AP互传数据吧,没那条件,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