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用485通信,当ISP下载线插上时正常

楼主(2007-12-21):
两个单片机用485主从通信,主单片机每秒发送一个数据包,每接收到一个数据包后从单片机回复一个数据包,单片机使用AVR所以可以板上下载程序,当ISP下载线插上(即与计算机电源地连接时)时通信正常
否则出现主控制器接收不到的现象,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测试时通信距离只有1m

两个单片机的电源都出自同一个变压器.

网友A:
试试把两个节点的地连上

另外即使距离近,终端电阻也至少需要一个。

楼主:
两个节点的的地是同一个地一起供电的

楼主:
我觉得是电源问题

下面就是电源的原理图,这样的电源有问题吗?
从节点的的电源是从变压器整流出来后用两根线与485两根线一起走到从节点处的.

楼主:
真是怪了,我用一单根线将板上地与下载线地(计算机地)

真是怪了,我用一单根线将板上地与下载线地(计算机地)一连接就通信正常了
一断开就不时的通信失败!

楼主:
共地了啊,

我走的是4根线
A , B , GND ,12V
到板上7805稳压
不过距离只有一米.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主电源设计不良,噪声太大

临时换成7805试试

楼主:
早试过了,调两天了,郁闷中...

网友A:
贴出你的详细电路

楼主:
电源如上边的图

这是485电路,两个节点都一样

楼主:
做了9块电路板

3块不正常,会不会是电路板的问题
都是一种现象
系统地只要与计算机的地连接就正常了.

楼主:
最新发现

从外部引入5V电源就没有问题
但是从外部引入电源,接上220V(变压器输入处在线路板上)  ,但保险管去掉,就有问题
是不是线路板的绝缘不好?

网友A:
从上面的信息看是什么地方引入过大共模电压了

去掉一切与外部电路的电气回路测试,然后一处处恢复来找问题,另外你的偏置电路参数不合适,终端电阻一定要加。

楼主:
谢谢

"偏置电路参数不合适" 能具体指点一下不?
终端电阻460 ohm不合适吗?

网友A:
终端电阻120欧

偏置在主机侧单点进行即可,静态时(无发送)在120欧电阻上形成200mV压降即可,根据供电电压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B:
把R40,R41拆掉试试

我在作485时,电路和你差不多,也遇到很奇怪的问题。
用示波器查,很多奇怪现象
后来把R40,R41拆掉,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