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机镜频抑制度和中频抑制度如何计算?

楼主(2007-12-23):
超外差结构,二次变频,预选器和中频滤波器以及其他所有元件的指标均已知,怎么计算呢?感谢感谢

网友A:
主要看天线和预选滤波器和LNA

    这三者组合起来对目标频率和对应镜频的增益差别有多少dB,镜像抑制就是多少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