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RF达人都用什么RF仿真软件?

楼主(2007-12-23):
如题

因为只用过RFSim99这个软件,但发现连个三极管都找不到

有没有中文版的比较全面的RF仿真软件,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人家用PRO-E画过。

网友B:
mwo ads hfss 都可以

楼主:
RE

ads和hfss都听说过,但搜不到安装**文件
各位达人是否有相关链接介绍一下...

网友C:
RFSIM99就不错了,看你怎么用

    三极管虽然没有,但可以从网上查到晶体管的S参数文件。
    作为初学者,通过RFSIM99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是不是可以通过晶体管的S参数新建一个元件之类的,不是很明白
望楼上详解操作
我希望能建立一个RF放大电路...

网友C:
方法

    选择一个晶体管,然后网上搜索其S参数文件,在RFSIM99中放置一个二端口网络,将端口特性指派为这个S参数文件,接下来就可以仿真了。
    S参数在各种仿真软件中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