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放大电路

楼主(2007-12-25):
 我要做一个900-1800mhz的手机接受设备,把他功率放大大10w然后在把它发射出去,不知道这样的电路怎么来做?

网友A:
这个东西没必要做

多少年前就是大宗产品了

楼主:
我不 是要做,我 是要找这个东西

网友A:
这种设备叫“直放站”

网友B:
10w会被人抓的

网友A:
生产、销售、使用这样的设备都必须办理许可证

楼主:
我做2-3瓦的可以吧,最底的瓦数是多少?
其实我要的东西很简单的,就是在手机的发射或接收时候  用一个设备检测到这个信号,然后再发射出一种大功率的电磁波,频率在900-1800mhz之间.瓦数在3瓦左右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的东西有没有现成的产品,或自己做,用什么东西

网友A:
买成品即可,自己做不论功率大小都要获批才行

网友C:
就是移动通信直放站,有一些公司生产

国人,东信,神风,大唐,~~~~~~~~,
主要被移动和联同装在人烟少地方和地下商城,

基本上都是买模块装起来,低躁放,滤波器等模块,再自己做个网管板
呵呵,我暑假实习就是做这东西....

网友C:
自己做比较麻烦的

你可以买模块去拼,

网友D:
自己做比较麻烦的

楼主:
huangqi412

 huangqi412
可以提供一下sch或pcb
或者低躁放,滤波器等模块,再自己做个网管板  的资料吗

网友E:
自己做,一个字麻烦,两个字真麻烦!

光调试就够你受的了。

网友F:
呵呵,三个字:特别麻烦

LZ 先说说做来干什么吧,让大家帮你参考下

不然,小心无委和公安厅请你去喝茶哦

网友G:
13,14楼看来都是用C语言用得走火入魔了,时刻记得下标从0

呵呵

楼主:
变化

我们公司要开发的一中产品,就是要给另一个无线设备提供射频信号的

网友H:
个人认为是不是和车载无线一样

你做的是不是和车载无线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