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往芯片里写数据

楼主(2007-12-27):
怎么样才能往空白的芯片里写数据让一个设备实现一些特定的功能?怎样把空白的芯片和电脑连接起来 谢谢各位

网友A:
有专门的编程器卖。有些MCU还支持ISP和JTAG等,也可以通过它

网友B:
可编程芯片实在太多

不同芯片的写入方法不同,这么问问题就像问医生“得了病该吃什么药”一样——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