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电力线载波通信,一个耦合线圈加3个绕组耦合可

楼主(2007-12-29):
以前我们的载波通信都是针对单相电力线的,工作都很好,现在想耦合到三相四线线路上,请问我如果把原来的耦合线圈,多加2路绕组,这样耦合到三相线路上能正常工作吗?有没有那位用过这种模式?或者用3个耦合线圈耦合到三相电压线上,是否可行?载波工作频段在100K左右

网友A:
这样做除非是“广播”,点对点则无必要,反而引入了更多

副边用多绕组可以,相当于功率分配,增益会明显降低,不如每相独立应用。

楼主:
是一个采集器要抄3个相别的所有节点数据,用三个耦合线圈

网友A:
如果节点多最好用切换轮流通讯的方法

数据量不大且路况较好的情况下当然可用3阻副边线圈或干脆3组独立耦合再并联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