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调制问题

楼主(2007-12-30):
基本概念请教,以后可能要经常到这里混了。
拿对讲机来说吧,语音信号首先要基带调制,然后要射频调制再发送出去吧,
请问基带调制的概念是什么,基带调制出来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基带信号不能直接射频调制发送吗?

网友A:
基带调制指最低频率的调制

    内容无所谓,可以是模拟的也可以是数字的,然后倍频后发射,这是传统结构的发射机所采取的典型技术手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调制电路如果频率做的太高在技术上会比较麻烦,故而用较低的频率,然后通过选频放大器即可提取其中的高次谐波并放大然后发射出去。不过现代发射机的结构已逐渐脱离传统,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小功率数字发射机,基带在这里反而是指输入或输出的原始数字信号本身及其处理电路。

楼主:
那现在的手机、对讲机是怎么样作的

是不是先基带调制,然后再直接射频调制?

网友A:
现代数字通讯设备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方面应该去看看书,不是几十几百字能讲清的,甚至不是短时间内能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