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做一个图像传输系统?

楼主(2008-01-04):
我正在做一个课题,是关于把水底下的情况通过装在艇上的摄像头摄取图像传输到岸上的,要能够对图像进行储取、截屏等操作的,因为要远距离传送,初步设想是把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通信线路传输到岸上,再用信号采集卡采集转换成能够在显示屏上显示、操作的信号。我想问一下图像信号转换卡和信号采集卡用哪一种比较好?最好是抗干扰性能好一点的。谢谢了!

网友A:
这你得到市场上去看,容易买到的最好的是新加坡创新的产

国内也有很多厂家出,有PCI接口的,也有火线接口的,低分辨率的还有USB接口的。

楼主:
那么市场上有没有现成的板卡买?

那么市场上有没有现成的板卡买?也就是直接买来插上卡就能用的?

网友A:
前面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楼主:
用EL517芯片行不行?

我要做的是传输视频流.
如果用两片EL517,双绞线传输的话行不行?成本会不会很高?

网友B(2008-02-18):
可以远距离无线传输

我们有现成的方案,可以沟通一下:www.520ic.com

网友C:
到底要传多远?为什么非要用数字方式传输?

网友D:
用CDMA可以

用CDMA可以,传图片的话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