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声波谐振器和表面声波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08):
经常听说有表面声波谐振器和表面声波滤波器,

表面声波谐振器和表面声波滤波器是不是不同的器件?
听说做振荡电路只可以用表面声波谐振器不可以用表面声波滤波器,是不是这样的?

听说彩电里面的30多兆的是表面声波滤波器,可以用它来做振荡器的稳频元件吗?

谢谢~~~~

网友A:
不行。

    听说彩电里面的30多兆的是表面声波滤波器,可以用它来做振荡器的稳频元件吗?----不行。

楼主:
为什么不行呀?

既然是滤波器
那么就可以用来作为一个选频网络呀~~~

楼主:
是不是下面的原应~~

一般情况下声表面滤波器的带宽较宽~~Q很小,起不到稳频的作用~~~

网友B:
不仅仅是带宽和Q值问题,还有精度原因

滤波器对中心频率的精度要求不高,带外抑制曲线也不够陡峭,做振荡器精度和稳定性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