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AVECOM的Q2438 CDMA的tcp连接指令

楼主(2008-01-10):
最近在玩这wavecom的modern,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连接tcp的at指令是什么?
俺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我看了指令集,而且是按照例程来,但还连不上

恩,我也查看了这个模块的指令。
我用AT+WPPP=0,连接ppp的时候,就是连接不上
反馈回来是:+wppp:102  (表示连接不上)
不知道还需不需要设置哪里?

例程如下:
AT+WGSS=0
AT+WCRX=0,0
AT+WPPP=0 (正常应该回馈+wppp 201 +wppp 200 表示连接上)
AT+WOSK=0,IP ADDRESS,IPPORT
。。。。。。

网友A:
先要确认模块是否已附着网络

只有附着网络才能进行TCP/IP连接和数据通讯,另外,确认帐户是否有足够资金,该项业务是单独收费的。

楼主:
但是我在GIGA 的CM800中可以实现tcp/ip连接哦

谢谢版主的回复

但是我在giga 的CM800这个模块试过可以实现tcp/IP连接,并且可以互发数据。(同样的sim卡)

而且我也可以用wavecom的q2438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但是tcp/ip还是连不上。搞了几天了,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有可能你的SIM卡开通的是CMWAP,不是CMNET.

最好换成全球通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