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应如何仿真?

楼主(2008-01-10):
在有些高频板上会经常看到类似如图的微带线。。。

请教各位大侠,应如何用什么软件仿真和计算?

这种微带线比直接用电感好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还是我表达有问题?

网友A:
不好仿真

关键是介质参数无法准确取得,仿真的结果会与实际相差明显。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好处

楼主:
但有时要放小于1nH的电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