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话分机摘机检测电路错在那里?

楼主(2008-01-11):
正在做一个四分机的电话交换机,控制电路如下图所示。现在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要有一部电话分机摘机了,所有的2SC945基极上都产生了0.8v—1.0v的电压,使得所有的2SC945都导通了。本来检测电路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常态B1--B4都是输出高电平,当P1--P4中有一部电话摘机后,相对应的B端就输出低电平,单片机检测到这个低电平信号后就控制处理断开其他分话机与外线的连接。各位大虾,帮帮忙,怎么修改这个话机状态检测电路,使它能实现,只有摘机了的电话,B端才会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高电平。这是我的毕业设计,很快就要答辩,我急啊!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补上完整控制电路图

这是完整的控制电路图

网友A:
看不懂你的电路设计意图

给你个实现方法,是我在90S初的设计:
内网采用60V直流电源(当年为兼顾纵横式的标准),每路电话用30mA电流源作为驱动,电流源由60V电源供电,摘机检测用25V稳压管实现,挂机时因话路阻抗很高,电流源输出电压很高,稳压管击穿,串在稳压管下面的电阻具有相当于TTL逻辑1的压降,摘机时,稳压管截止,电阻上的电压为零,该电平就是摘挂机指示,送入MCU即可。振铃用MCU控制电流源的导通和截止,话路开关用两个2N5551晶体管背靠背实现,构成空分交叉点开关,再加上外线模拟摘机和匹配电路以及一片语音芯片做提示,一部一拖五小程控就出炉了。

楼主:
有点不明白

谢谢chunyang的指点,我对你提供的这个设计方法很感兴趣,但还有点不太明白,就是稳压管是怎么接到电路中的?是和电话机并联吗?如果是的话,那不是造成对外线的模拟摘机现象了?

网友A:
决定摘机态的是电流或者说阻抗

楼主:
摘机态的阻抗是多少呢?

那么摘机态的阻抗是多少呢?是不是小于300欧?

网友A:
国标规定是300欧,可以根据允许的摘机态电压换算出范围

做设计前你应该先搞清标准

网友B(2013-10-14):
各位,怎么检测电话摘机状态,这个状态可以给单片机控制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