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08-01-11):
这样一个电路,可不可以作为一个供电电路,后面直接接负载?如果可以的话,三极管大概能驱动多大电流的负载?如果不行的话,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作为供电开关,但本身不能作为电源

如果作为电源,事实上的电能是VCC通过R31提供的,使用中这么设计可就是...(用什么语言形容都不是“诽谤”),你应在基本概念方面多下功夫。

楼主:
在使用过程中,我也是作为电源开关用的

后面接的是IRF9024供电,可是9024的输出相对输入的时延有1us之大,达不到我的要求,有什么办法可以进一步调整时延呢,谢谢

网友A:
但作为电源的接法就不妥了

做为下拉式开关的话,R31是不该有的,而且下拉开关会垫高后面电路的地电平,多数应用是不准许的,电源开关应尽量放在电源回路里。下拉往往是用于驱动单纯的负载而非电路集合。至于你说的时延问题,不知是是否指晶体管的导通延迟,如果是,加强驱动并管用高速开关管。

网友B:
三电

    我学习三电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样应用,看来广顾数**算去了~学而无用

楼主:
电路图是这样的,

楼主:
用示波器测得各点电压如图

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很快,在ns级别,而V是IRFR9024,手册上说开关速度也就有20ns, 可是这里DOWNout 相对DOWNin 却有1us之大了,不清楚,大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