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单位负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1-16):
MAX487与MAX1487具有1/4单位负载的接收器输入阻抗,使得总线上最多可以有128个MAX487/MAX1487收发器
 这里的1/4单位负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指接口的等效阻抗与传统485接口片的比值

    485标准订立时,最大节点数是32,同样电气条件下,如果将等效阻抗增加即相当于减小负载,那么同样输出的带载能力(保持同样幅度的电平)就相应增加,阻抗增加4倍相当于负载减小4倍,带载能力因此增加4倍,故有32×4=128的结果。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了.呵呵

网友B:
又长见识了

网友C(2010-12-03):
那什么又叫 RS485的等效阻抗?

网友D(2013-06-04):
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85标准订立时,最大节点数是32,同样电气条件下,如果将等效阻抗增加即相当于减 ...

chunyang大师对这一细微之处都搞得这么清楚明白,是我等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