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话机接通后如何检测被叫挂机?

楼主(2008-01-18):
(无正文)

网友:
通话状态的线上电压都不同

主要是通话是主空有个口检测通话时间的.自动扣你钱!

楼主:
   谢谢!
   我想知道的是,路边的计费电话机如何知道被叫挂机而停止计费,
   是靠检测反及信号还是检测挂机后交换机东来的忙音的呢?

   请知道的大侠回答一下!

网友A:
猜测是反极,当然送数字信号也可以了

也可以在线路上叠加数字控制信号,当然我认为反极信号简单容易实现,猜测的,错了不要打PP就行

楼主:
继续顶

   继续顶!希望知道的大侠能帮忙回答!

网友B:
反极 xu yao sheng qing

yi ban she bei jian ce mang yin

网友C:
是反极信号

该服务要到运营商处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