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

楼主(2008-01-21):
我公司现在让我做以个无线感应的led  ,不知道怎么做,看了程序匠人的 (无线电磁感应led灯(图片、原理图) )  ,有的地方又看不懂.以前我的问题你都热心的帮我回答,  现再次请教你!
  我是要用手机的做发射源,不知道可以吗,(如功率不够我可以做个大的,我问了好多做直放站和信号怎强器的,都达不到我的要求),电容和线圈的参数怎么怎么来定?

网友A:
这种问题就适合chunyang来回答

嘿嘿
无线感应LED,自己买个那种来电闪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线感应LED,自己买个那种来电闪就知道怎么做了

买了,里面都是芯片太小了,看不到什么的,
我要的是那种不用电池纯感应的.

网友A:
手机的电磁波能量不足以点亮那盏LED

功率更大的?
那你还不如买个电磁炉算了
哈哈

楼主:
功率更大的?

我试了,电磁炉点不亮呀!

网友A:
还是请chunyang大虾出马吧

电磁炉不行你可以试试微波炉啊
还不行找个大功率电视塔,就在那下面试试看

楼主:
这个怎么做

老大,你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吗?请指教一下!谢谢了!!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7/43764.html

网友A:
匠人都把图贴出来了

你还不做玩?
无源RFID的原理

网友B:
关键是接收天线,体积小不了

    匠人贴的那个采用的是KHz级信号,松耦合变压器原理,虽然体积也不小,但辐射源不会成为电磁干扰源,用微波信号就不同了,如果你做个大功率的发射源向空中辐射不但违法而且会严重干扰周边其它无线设备。
    当然,如果不在乎体积,实现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能量是一切的关键,能点亮LED需要的辐射能量不低,不过这样的天线尺寸巨大,根本没有实用性。
    记得前段时间有人提问做无电池供电的手机来电指示灯的方法,估计楼主也是想要同样的东西吧,没有丝毫可行性,如果可行早就到处都是了。如果楼主不是想做“小玩意”,可行的方案还是有的,只是手机信号就不要考虑了,方向性错误。

网友A:
还是chunyang有耐心

我等后辈确实汗颜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也就是做个能让led远距离感应亮就可以了,至于用什么发射源没限制,不知道chunyang可以给我个方案或方向吗?谢谢!!

网友B:
合理的方案距离不会远,远距离的天线小不了

电路则很简单,按需要的频率做个LC谐振回路,然后检波(也可理解成“整流”)、滤波后送LED即可,没有任何难度,需要的仅仅是尊重物理规律。

网友C:
无线感应的led
是否是做无线网络探测器,用于笔记本电脑的?
无线感应的led 或灯非常好做的哦。
也不用多强的信号

网友B:
楼上,人家不用电池的...

网友D:
关注

占个位, 也想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C:
如果是无源感应的LED,要看离辐射源的距离?
手机天线的那种外面卖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