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了解一线制通信吗?

楼主(2008-01-28):
我见到的情况是,通信线就3根,一个VCC,1个GND,一个DATA,通信线路上一直有数据,请问有达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一线制通讯有多种

    典型如LIN、LON总线以及MAXIM旗下Dallas的一线总线传感器系列等等,非标时还可用两根线,一根电源/信号,一根地构成通讯线路。

网友B:
3根线啊,好办

网友C:
如果要求不太复杂的话

如果要求不太复杂的话,可以参考一下18b20的通信,18b20是温度采集的一个小东东,也可以说是传感器,但不太确切,自己看吧,封装像三级管。

网友D:
还有电话线,HART……

网友E:
红外发射接收,1线。1样的。Dallas的一线总线

网友F:
1-wire总线

1-wire总线采用单根信号线,既传输时钟又传输数据,而且数据传输是双向的。它具有节省I/O口线资源,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便于总线扩展和维护等诸多优点。1-wire单总线适用于单个主机系统,能够控制一个或多个从机设备。当只有一个从机位于总线上时系统可按照单节点系统操作,而当多个从机位于总线上时则系统按照多节点系统操作。

网友G:

严格地说没有一线制通信,因电信号要求回路。但是大地可做一线,这样之架设一线则成为现实,随着单工,半双工,双工通信方式的产生,一线传输已经应用如有线电视。在通信领域,要求速度和客户量大,因此不采用一线制。

网友H:
ZXB

3线很多,严格来讲是4线的,只不过用了一条公共线GND.

网友I:
无线电波算几线制?

网友I:
光波、声波呢?

网友J(2012-07-05):
光波、声波是无线,那是0线制了:lol

网友K:
经常用半双工的串口,VDD GND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