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_7.03V跟sim300_7.02V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1-29):
各位高手请问sim300_7.03V跟sim300_7.02V有什么不同?
我可以把发来的短信读出来,而sim300_7.03V我读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哦!
它们的短信格式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短信是100%兼容的,二者的固件程序稍有不同

    版本高的更好些,具体差别要看模块相应版本的手册,上面会有讲到改进之处。不过越新的产品因IC工艺的改进,往往对电源、系统EMC的要求更高,这是半导体工艺进步带来的必然。当然,软件操作上也可能有差别,所以一定要仔细看模块手册。

楼主:
100%兼容为什么读出来不对呢?难过!

网友A:
检查电气特性或接口

说明文档一定要先仔细阅读。

网友B:
用ATI查看软件版本

看看有无不同.
再有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我们公司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