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中如何判断GPRS模块使用的SIM卡是否被拔出?

楼主(2008-02-02):
最近使用TR800进行一个无线数传的项目,使用at指令来检测SIM卡接入没有,我发现,当我带电拿掉SIM卡后,使用at命令检测还是返回+CPIN:READY和OK,显示SIM卡还在,可是我明明已经拿掉SIM卡了啊。我使用mc35测试发现也是有这种现象,请问我如何判断SIM卡被拿掉呢?

网友A:
有1种sim卡座,带有1个弹片,用i/o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A:
接中断更好!

网友B:
可用SIM in信号配合带插入检测开关的卡座

或者用任何SIM卡操作相关指令,但这种方法不推荐,不同模块可能处理不同,不排除有的模块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