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1100那么容易坏?

楼主(2008-02-05):
(无正文)

网友A:
不应该

是机械损坏还是电气损坏?前者是手艺问题,后者估计是你引入了过高的感应电压或者电路、供电等的设计不良。高频电路因其特殊性,LNA输入无法耐受普通IO的ESD标准,引入高感应电压会击穿IC内部的高频管。

楼主:
回chunyang

但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发生,焊接已经很小心了,很多时候晶振能起振,证明1100还没坏,但CC1100已不受单片机控制了,要重新用热风枪吹一次,又可以正常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是你焊接不良或PCB材料不对

助焊剂也不能用焊油、焊膏之类,会严重影响分布参数,必须用纯松香然后超声波清洗或使用高频专用助焊剂。工作频率在600M以上时,PCB要采用高频板。

楼主:
谢谢chunyang指点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助焊剂和洗板水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但焊接不良是不可能的,因为都是机器焊接,并且根本没有碰过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