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模块,为什么在成功发送出短信后会卡死

楼主(2008-02-19):
tc35模块,为什么在成功发送出短信后会卡死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TC35的项目,用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到TC35,由TC35发出短信,
问题:每次成功发出短信 (测试手机收到TC35模块发来的正确信息) 后TC35模块会卡死,
如:
AT+CMGS=34
> 0891683108705505F011000B813127980111F70008A714003153F76A2162DF003A00310039002E00330034
+CMGS: 202
然后模块不再响应任何信息..

现象:卡死后,用固定电话拔打TC35模块上手机号,固定电话有铃声(表示TC35手机号在线工作),但TC35模块串口无RING输出,
且用PC机发送AT指令到TC35模块无响应;

网友A:
可能是电源问题

SMS发出瞬间会有突发电流,如果电源扰动过大会导致模块保护性挂起,需要重启动。

楼主:
谢谢chunyang斑竹指点,

我们用的DC-DC是LM2576,最高工作电流可以达到3A啊,TC35模块的最高才2.5A,是不是用专用的微波电源LM2941S会避免这种情况呢

网友B:
可能原因之一:DC-DC瞬态响应速度不够

无法提供谇发大电流,用示波器监测一下TC35模块供电端,看看电压是否下跌即可判断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除了硬件上的问题,还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呢?

AT+CMGS=34
> 0891683108705505F011000B813127980111F70008A714003153F76A2162DF003A00310039002E00330034
+CMGS: 202
这是模块串口返回的值

网友A:
电源问题不仅仅是容量

GSM/GPRS是时隙工作制,平均电流不大,但瞬态电流很大,电源要求具有很好的响应率,噪声也不能太大,2576可用,但设计要妥当。

网友C:
电源问题!

楼主:
电源的图各位请看合理之处!

C37为实际为470uF
L1为磁环线绕电感

网友D:
先了解一下情况

通常情况下,电源纹波多少?

网友A:
电路图没有意义,只要和器件文档上一致即可

关键是PCB设计和外围元件的选择问题,先用示波器带载监测一下。

网友E:
1N4007用的不对

那个管子过电流能力太小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

感谢各位的关注,现在我用别的TC35成品板上的电源给我们的产品供电,他们的电源是采用的微波电源LM2941SP,但是还是会出现模块发信息后卡死现象,由于手头上没有示波器,所以也没办法量其电压跌落,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好象又不是电源问题,除了电源问题还会是什么问题呢?
我检查了电源部分的PCB,也没发现不太合理的地方,我把PCB图贴出来大家看是否不合理

外围器件C1为50V,470uF,C25为25V,470uF,均为普通的铝电解电容,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1N5822,电感为100UH的绕线电感

楼主:
?

引用 网友E:
通信技术 ←返回版面

11楼: 1N4007用的不对

那个管子过电流能力太小

那请问用那个二极管合适呢,别人的设备上也是用的1N4007啊!

网友F:
把你的C37增加到1000uF之上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是蓄能电容过小的问题。TC35瞬态工作电流很大,蓄能电容不够维持其继续工作,故模块保护性挂起,把你的C37增加到1000uF之上,我想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E:
1N4148

网友G:
电源问题

    检查模块供电电压是否在TC35模块的工作范围内,再把C37的容量加大到1000UF以上。

网友H:
OK,看来非电源问题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