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行如隔山,请教各位大侠关于音频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2008-02-20):
这是单片机控制MT8888经过公用电话网通信的电路图,图中音频变压器前端经过我改进(在这里要感谢chunyang兄以及众21IC网友的帮忙),后端是公司原先的技术员设计,其中用到了一个音频变压器,该变压器是公司很早时候购买的,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已经无法找到任何有关该变压器的参数、说明和购买厂家等信息(除了有一些实物,但实物上啥字也没有),所以必须重新设计和找厂家购买,卡卡,在音频这一块俺可是大白痴一个,所以还得请这里的兄弟们帮忙.......
1、该变压器如果要购买,需要提供给厂家什么参数(磁芯、骨架、线径、圈数、电感?是否就这些参数?怎么计算这些参数?)?
2、是否有现成的可以使用(比如猫、交换机上面是否也有类似变压器,可以直接使用的)?
3、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交变压器厂家仿制即可

音频变压器设计可参考《电子变压器》,由maychang上传,到powerants1@tom.com下载吧,密码Switch(注意大小写)

网友B:
这类变压器是专用器件,市场上确实不好买

    有样品交变压器厂定制是最佳方案,在市场上可以试试找Modem的隔离变压器,该变压器不称“音频变压器”而是“隔离变压器”,过去的电话尤其是Modem都必带,只是现在是宽带时代,Modem产量很少,但还是有一定需求,上面的变压器可以直接拿来用,规格是阻抗300欧,变比1:1。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系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选了一款型号HR219307,汉仁公司的,是专门用在MODEM上面的,砸比1:1,阻抗为600欧,价格在8块左右,如果用在电话拨号上有些不划算,听他们工程师说若是用在电话上的话有比较便宜的,价格在1块左右,我正在选型,看能否选到更合适的

网友B:
楼上的渠道有问题

当年我用过Modem隔离变压器,还是SMD的,¥2,小批量价,Modem厂的拿货价不到1块,找变压器厂定制更便宜,量是关键,渠道也很重要,只是现在的渠道很难找,当年我是在华强找到的,仅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