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音频信号耦合到声卡问题

楼主(2008-02-24):
这是我做的一个把电脑声卡播放的声音耦合到电话线上面,并且把电话线上面的声音录到电脑里面的电路,而且具有消侧音的功能。原理如下:
来点以后,通过S1摘机,直流通路为:R6,Q2,R1,R14。从R14上面取出来的音频信号经过Q3反相放大以后与进来的信号相加,从而达到消侧音的功能。另外从声卡出来的信号还经过变压器耦合到R14上面,从而耦合到电话线;从MT8870上面的2脚取出来的信号通过变压器,耦合到声卡上面的MIC口。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选取耦合的电容以及电阻参数,还有变压器的参数,才可以使得声卡录出来的声音正常?
之前还做过没有变压器的,只用电容,干扰很大,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意识到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只是我的音频电路知识欠缺,不知道怎么选取参数。
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主要需注意隔离

用变压器或双电容耦合,电平匹配很简单,用个电位器调解即可。

楼主:
我去试试看

多谢,我去试试看,然后再说说结果。

网友B(2015-01-20):
看不到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