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为什么会被382MHZ干扰?

楼主(2008-03-05):
(无正文)

网友A:
382M,干挠是什么一个情况你要描述清楚

网友B:
选择性太差了

网友C:
这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回楼上各位

之前CE验证抗干扰失败,现在要模拟抗干扰实验,两部机器一起通信,然后用信号发生器干扰它们,发现频率在382MHZ时会打断通信,无论干扰哪部都会打断通信,
CC1100 功率=10dbm ,Datarate:100kBaud ,Deviation: 47kHZ ,Modulation :2-FSK ,RX fliter bandwidth :325kHz
CC1100外围电路完全参考datasheet,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382MHZ干扰,在同样功率下381MHZ或383MHZ却没有干扰,现在已经加了个saw filter,好了点,但382MHZ始终比其它频率干扰得严重,这几天尝试用不同的LC filter组合,但越搞越晕,现在把datarate 降到4.7K,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C:
高频电路设计看似简单,不掌握门道却只能是盲人骑瞎马

滤波器解决不了问题,成本也会明显上升,主要是EMC设计和元件选择问题。

楼主:
回复chunyang

今天又做了次实验,找到一个问题,
干扰频率为304,358,382,408,460,486都会打断通信,仔细观察发现都是26MHZ倍数,CC1100的晶振也是26MHZ,会不会是晶振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C:
这是时钟或射频地回路设计不良所致

楼主:
希望chunyang能说得详细些

26MHZ晶振所引起的干扰怎么解决?我已把晶振外壳接地了,会不会是CC1100自身的问题呢?

网友C:
不是晶体外壳接地这么简单

    高频电路中,任何一段导线或元件都有可能成为“天线”耦合进外部或自身的噪声,所以PCB设计、元件布局、电源去耦及接地点选择等都有讲究,但有关讲究不是用几句话就能清晰表述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哎,现在只能试着搞

十分郁闷,明天再去试试看,有什么好消息再向大家汇报.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等验证结果出来再写总结

网友B:
唉,解决了也要所说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2010-05-09):
看看

无线数据通信汇总和选型参考(含图片).pdf

网友E:
请楼主详细说说经验总结啊,不能就这样停贴了呵呵。

网友F:
改用CC1101就行了

网友G:
08年沉到海底的贴都能翻去来
厉害:dizzy:

网友H:
一看  真的是08年  我还想说两句原因  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I:
这个楼主太不敬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