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通信收发问题

楼主(2008-03-06):
    我在gprs模块拨上主站以后,发送数据主站收得到,然后主站下发的命令经常收不到,然后我只要模块这边在发一些数据上到主站,主站收到数据的同时,模块也收到前面主站发下来的数据了,请教一下会是什么原因?我用74hc07在模块和芯片之间隔离的,因为我芯片用的是5v的电压的,谢谢!

网友A:
从现象上看,EMC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你的电路噪声太高,降低了射频电路的信噪比,造成接收灵敏度下降,模块会认为信号场强过低而掉线。另外,为保持始终在线,“心跳”包的发送是必要的,否则基站会认为连接超时而自动关闭与你的系统的连接,这也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楼主:
怎么降低电路噪声

因为我用的gprs模块的话,我用什么来降低噪声呢,重新布板会有用吗?

网友A:
跟电源及其它电路的设计、PCB等都有关

网友B:
这个问题肯定不在EMC!多分析下网络,搞个网络扫描工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