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能耐80v-100v的开关选择IC?

楼主(2008-03-06):
(无正文)

网友A:
那不叫“开关选择IC”

叫模拟开关,但没有这么高耐压的,可以用晶体管搭,过去纵横式交换机时代倒是有可以耐受铃流电压的交叉点开关阵列,但那是20年前的事了。

楼主:
被迫用晶体管搭,好惨,那么多

被迫用晶体管搭,好惨,那么多

网友B:
耐压太高了

自己搭吧
还有大功率型的RF开关,也比较麻烦

网友C:
什么东西?感觉还是方案问题

网友B:
你还别说

小X
今天碰见一mm
问我,外壳电镀,并且接地,如何接根天线放里面?
我说原始方案问题,明知道天线会被屏蔽掉,还估计整个电镀的外壳
那mm哭着和我说,不是我做的方案,是我们头做的,我们搞不定就说我们不行,水平太差!!
回头一问,她说她们头做软件的。
有时候真的就是走错了路,怕就怕错了还不悔改,死要面子

网友D:
晶体管如何搭出模拟开关呀?

有没有参考设计呀?
用MOSFET或JFET会不会更方便些?
搭一个模拟开关需要几个管子呀?
这东西其实蛮实用。

网友A:
一个节点至少两个管子

晶体管、MOS管只是驱动方法不同,数量都少不了。

网友E:
什么场合,用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C:
东瓜,别说了,你还真是木头,确实够木头的...

谁说"外壳电镀,并且接地,如何接根天线放里面?"就不行呢?

亏你还是搞射频的,
连天线的虚短和虚断都想不到吗???

网友F:
高压模拟开关 HV20220 HV20420 +-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