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假货 和真货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07):
我用了一个max232cpe  用W77E58 和PC全双工通讯,时不时有一些误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凭什么通讯有误码你就认为是假货而不是自已设计焊接上的

网友B:
可能波特率有误差

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不过我们曾经碰到过某些来路不正的MAX232

它的倍压值不够,直接表现确实是通讯不稳定。

网友C:
楼主的问题与是否假货无关

假货的主要问题是故障率高、ESD耐受力差及工艺性不佳等,楼主的误码问题多半是储能电容容量不合适或其它电路设计有误所致,波特率误差也是可能的原因。

楼主:
电容是1uf的瓷片电容

早上第一次开机时候 能稳定工作很长时间,到下午就有一些误码,波特率是9600, 单工通讯 时候没有发现过误码,排除是程序问题,因为我把单片机工作过程中复位,还是有误码。晶振是11.059M 使用 77E58的第二个串口和pc机通讯

网友C:
你用示波器看看232芯片的电荷泵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吧

必要时用第三设备比对。

楼主:
果然是假货

今天到市场上花4块钱买了一片hin232cpz 把原来那块max232cpe 就再也没有误码了。 到批发商那问了一下,  现在国内 max232的片子卖两块左右的基本上都是国产贴牌, 真的进口的232片子基本上都在4块钱以上。

网友C:
不是什么贴牌产品,贴牌指原厂的OEM产品

    MAXIM在收购Atmel的生产线之前一直靠委托别人生产产品,可以说其IC都是“贴牌”的,但现在市场里的“贴牌”指仿冒假货的“委婉”说法,就像“**”、“同志”的变味一样。
    232的国产假货最多1块出头,能用但容易坏(楼主的现象倒是头一次听说),原厂的3块多,进口第三方厂家的2块多,台湾的多见,大陆品牌的则2块左右。

网友D:
用sp的,假货少

网友E:
MAX232CPE 的确有很多假货

我曾深受其害!用过一批MAX232CPE DIP的批号是0702 的 在芯片断电的情况下给它发数,居然会有数据回复!呵,神奇!换了一批就没问题了。仔细观察假片与真品在外观上还是可以发现些细微差别的。贴片封装的假货好像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