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ON TEKLOGIX 得逻辑的无线终端故障

楼主(2008-03-10):
手头有不少PSION TEKLOGIX 得逻辑的无线终端坏了,港口码头用的,大部分是时好时坏故障,工作一段时间就信号弱与基站失去联系。哪位老大能分析分析原因?或亲临指导维修,重酬!

网友A:
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B:
这种玩意儿修没意思

嘿嘿
重新买比较好
坏的丢给厂家修吧

楼主:
买一个>¥20000,修一个¥3000

值得一试吧?

网友B:
要是有好几十个

值得一试
几个的话,不值得
嘿嘿

网友C:
也就是说,不足3k修一个……估计高手不愿意出手……

网友B:
你寄两套给我瞅瞅先

分析下,能修帮你修,不能修还给你
信得过俺就这样干,信不过俺就算了
嘿嘿
刚刚查了查,貌似很高端的RFID啊,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D:
问题主要是修需要仔细分析电路且需备件支持

备件量不大却可能需要多种而且未必常见,采购可能都是问题。估计是应用环境恶劣导致某些元件变性所致,海边的盐雾是电子设备尤其是高灵敏、高频设备的大敌。

楼主:
俺对高频的东西不是很懂

    盐雾的影响基本可以排除,这种东东的防水设计做得是相当地好,其它能够检查得到的元件都已经检查或更换,就是被铁壳屏蔽的高频部分没有打开检查了。我不知道高频设备的高频放大芯片是否值得重点怀疑,按理说低频数据放大部分出问题的机会不大。电路板上还有不少可调的高频电容、电阻以及中周之类。基本可以确定损坏跟元件的温度特性有点关系,哪些元件与温度特性关系比较大呢?
    俺在深圳的,专攻电路板维修,欢迎各位大虾来敝公司指导!
http://www.quick-sine.com/

网友D:
哪个年头的产品居然还大量用可调电容、中周之类

这类元件时间长了会不稳定,只能更换,但肯定买不到备件,特别是中周类元件。芯片一般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也不是软问题,很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