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供电选什么电源芯片比较好

楼主(2008-03-12):
GPRS模块供电选什么电源芯片比较好?
普通的DC-DC,如2576-ADJ可以么。功率倒是可以满足,不过开关电源的PWM是否会对GPRS模块的通讯部分产生纹波干扰,影响拨号连接的可靠性?
是否一定要用线性的LDO?
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希望各位多指教。

网友A:
用开关电源是可以的

但要正确设计,特别是PCB设计及储能、滤波元件的选择。

网友B:
2576-ADJ用得很多